现代飞行器的空气动力特性

楼主(2007-04-06):
大概看了飞行器发展概论一书,发现书上所说的都是多以战斗机为主,并提到现代飞机以喷气为动力,是因为该种动力装置高空效率高,功率强劲,以及喷气飞机的气动布局都是以突破音障,延迟击波为主要目的的。

那么想请教一下:
在低速飞行的模型当中,哪种翼形效率更高,是传统活塞式飞机气动布局,还是现代喷气飞机的?

书上还提到喷气飞机的另一优点是可以使用煤油进行飞行,降低飞行成本。那么为什么很多大型运输机都是用螺旋桨的?是历史原因吗?

网友:
传统活塞式要节省燃料续航时间长,所以运输机选用。

网友A:
现在的很多大型运输机用得是螺旋桨,但不是由活塞式发动机驱动的。用的都涡轮螺桨发动机,这也是喷气式发动机的一种,只不过主要的推力不是向后喷气得到。

翼型的效率与动力装置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更关键的是气动布局的设计

网友B:
螺旋桨也有活塞的和涡桨,一般小飞机都用活塞式,而中型以上的500公里以下的用涡桨,800公里以下就用涡扇的

网友:
 高手云集啊

网友:
用喷气机的理念来设计航模不适合,速度体积等各方面相差太大,这就是象真机不好飞的主要原因,如果参考其优点运用在模型上也不错的。

网友C:
如果论翼型,在低表速低雷诺数下肯定是高升力翼型最好,布局上讲,如果在低速下追求机动性,则以前略翼好,如果讲究经济性和安全性,则是矩形翼好(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练习机都是矩形翼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很多大型运输机用得是螺旋桨,但不是由活塞式发动机驱动的。用的都涡轮螺桨发动机,这也是喷气式发动机的一种,只不过主要的推力不是向后喷气得到。

翼型的效率与动力装置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更关键的 ...

 飞机的机翼是气动布局的重要成员,其本身的性能也对气动布局起到很大的影响做用?机翼形状对机翼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不知道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也有活塞的和涡桨,一般小飞机都用活塞式,而中型以上的500公里以下的用涡桨,800公里以下就用涡扇的

那在低速条件下,螺旋桨的效率,应该是高于喷气式(涡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论翼型,在低表速低雷诺数下肯定是高升力翼型最好,布局上讲,如果在低速下追求机动性,则以前略翼好,如果讲究经济性和安全性,则是矩形翼好(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练习机都是矩形翼的原因)。

高升力翼型 请指教,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升力翼型 请指教,是什么样子的?

NACA 44族、 NACA 24族、 NACA230族,GAW-1、 GAW-2是高升力翼型的代表。

楼主:
另:请问普通40级模型飞机的飞行速度有多少?如有可能把其他级数的速度也说说吧!

40级 是指的排气量?那电动的XX级又是指的什么东西?

网友D:
现在使用螺旋桨的飞机除了小型飞机以外大多数4人以上的飞机都已经改为涡轴发动机,主要优点有1)燃料使用范围广。2)震动小、安装结构单纯。3)同等功率体积小、气动布局好安排。4)高空功率衰减率低、不似活塞发动机在相同空域需使用增压装置……. 当然也有缺点………..
真的飞机螺旋桨动力的飞机布局跟喷射动力的布局没有哪个比较优,因为适用的目标范围不太一样。而模型一般来说由于飞行速度慢(相对于真的飞机来说)、飞行空层低 所以一般来说螺旋桨动力在布局上比较占优势,低速率舵面响应效率高于涡喷或是涵道。
至于使用哪一种翼型主要看飞机设计的特性、在没有先决条件下没有谁优谁劣的说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请问普通40级模型飞机的飞行速度有多少?如有可能把其他级数的速度也说说吧!

40级 是指的排气量?那电动的XX级又是指的什么东西?

看你装的什么机了,一般都有60-70公里/小时吧。
40级指发动机工作容积0.4立方英寸,合约6.6cc。电动机的级数我就不太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使用螺旋桨的飞机除了小型飞机以外大多数4人以上的飞机都已经改为涡轴发动机,主要优点有1)燃料使用范围广。2)震动小、安装结构单纯。3)同等功率体积小、气动布局好安排。4)高空功率衰减率低、不似活塞发动 ...

真飞机就先不讨论,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说螺旋桨飞机低速率舵面响应效率高于涡喷或是涵道?是因为螺旋桨对舵面吹风而增加舵面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飞机就先不讨论,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说螺旋桨飞机低速率舵面响应效率高于涡喷或是涵道?是因为螺旋桨对舵面吹风而增加舵面效率?

飞机原理上称,机翼下部高压升力占20%,而机翼上部低压吸力80%。我想这二战飞机把机翼装到机腹(上翼面低于螺旋桨轴?)也是因为提高上部空气流动速度

说明螺旋桨附近的空气流动速度高于较远的部分吧~

对否?等答案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装的什么机了,一般都有60-70公里/小时吧。
40级指发动机工作容积0.4立方英寸,合约6.6cc。电动机的级数我就不太知道了。

谢谢~

网友:
但我认为舵面效率来源还有几方面:
1,舵面面积
2,舵面剖面形状
3,舵面焦点与重心的距离(即舵面的力矩)
4,舵面的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