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给飞机(KT)减重的秘诀.....

楼主(2007-04-06):
请各位DIY高手说说各位给飞机减重的秘诀是什么,有很多新手(主要是我自己)入门时都想做个轻点的能够慢飞的机机,但是做出来后总是不如人意,重了,当然也就飞的快了,接着就是炸机了,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大家也可以在此探讨一下

网友:
用请的扳子,小的舵机和接受,作好翼展90cm的机机,带电池也就300多克,还要怎么轻啊

网友:
5克的舵机哪里有便宜的啊??我买的都是9G的```哈哈`

网友:
想飞的慢并不是一定是轻,要减小翼载

网友:
楼上大虾解释下什么叫翼载吧```我也不明白``

网友:
冒充一把
把飞机的总重除以机翼面积得到的差不多就是了,也就是单位面积的升力面承担的重量,减小翼载,可以通过加大升力面积,减小重量来实现,但关于这里的升力面积问题,到底就是机翼面积还是要加上平尾之类的,我也不清楚,请老手指教

网友:
仅机翼面积. 不算尾翼.

机翼面积加大, 速度减少, 最好是动力部分能够使用更大直径的桨, 转速更低.

怎么谈减重的问题转到谈翼载荷啦.

楼主:
    请大家都来谈谈各自的心得,互相交流一下,共同学习

楼主:
很多高手都做了很多机机,肯定都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啦,出来做个讲座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70-75CM翼展可以做到220克的全重了,80-90CM的翼展也能控制在280克左右的全重,最好是KT材料选好,让空机最轻,然后选合适重量的电池和马达(只要拉力够用就行),其他设备能减的都不多了,我原来玩了一台86CM的为了减重用了3.7克的小舵机,结果没飞几个回合就断了一个组合齿轮 ,另外配适当大些的桨可以飞得更慢!跟人走路一样的速度!

楼主:
我还真的希望能有人走路一样慢,那时候我估计风大概也很大了,或者是楼上哥们走路比一般人快,竞走冠军吧

楼主:
继续学习中,希望更多高人能够参与近来

网友:
我玩KT已经接近两年了.我觉得其实重量多少是玩花样的好手所谈论的问题.对与新手来说,重那么十来克根本不是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把技术练好,因为飞机重而炸机其实是为自己找的借口...我刚玩KT的时候,就因为自己经常炸,所以把机子很多地方都加强了(加碳管,用透明胶把KT板贴住,或者打很多热融胶在结合处),这样的机子肯定耐摔,但是肯定重.我就是用这种机来练技术的!
等到你的技术上去了,你做机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把加强给省去了.因为你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很少炸机,就算炸也会很有技术的炸 )这样机子的重量就自然轻下来了!至于本人做KT减重的窍门就是(用多大的电机,用多大的电池我就不多说了,论坛上很多相关的贴子)尽量不用热融胶,可以用502的地方尽量用502.这样的飞机可以轻很多,而且结实.
这是我玩KT以来的一点点小经验,希望对你有用.说的不对也不要见怪!

网友:
我的KT机有600克重

网友:
刚开始做,比较毛糙,细节会处理的不好,可以把翼展做大些

网友:
用大C数小容量的电池可以减不少重量
不过那样会使留空时间减少哟!

楼主:
谢谢14楼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谢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
飞机轻的话只有两点要注意
一是尽量少用胶,尤其是热熔胶
二是够用就好,无论是动力还是加强,只要够用就好,比如动力够飞就好,安排好合适的量,经常有3:1的推重比,三分之一油门吊机,有必要么?在有加强,你加的再结实还是会摔怀的,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摔的。
注意这两点,并且要时时注意,不要这里多一点没关系,那里多一点应该没事,几个地方一多就是一二十克重量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