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大大来一下!!!

楼主(2007-04-06):
请问SJM 大大!以后会出100级的3D机不?本人比较喜欢小的机机!大的负担不起啊! 商城里卖的那款要2千多~~~太贵了! (不然我早买了)  严重希望以后能出100级的机机.

楼主:
我晕!没回话!我自己顶一个!

网友:
现在电子条件不成熟.

网友:
100级的机机折磨死人呀,不适合菜鸟,(除啦LAMA外)

楼主:
总比雷鸟稳吧!!  价格公道的话,大有可能取代4通机哦!

网友A:
比雷鸟稳不容易啊!雷鸟调好了很稳的,而且四通机因为不用大动作,所以有些结构的设计更利于稳定,同样大小四通机更容易稳定。
机机越小越不稳,道理很简单-----同样是一毫米的绝对误差,在400级的相对误差如果是10%的话,在100级里可能是50%了,飞一架有10%误差的机问题不大,可飞一架50%误差的机就是大问题了——这也是油鸡比电机稳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烧油而稳,而是因为块头大所以稳。

补充:雷鸟等四通机因为不用大动作,而且有独立的尾电机,所以大桨的转速可以很低,同时大桨相对重量比较大,十字盘的动作也相对很小(不用翻),以上几种措施综合下来,实际上雷鸟在同级机种要比3D机稳很多。如果换个好一点的陀螺试试,超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雷鸟稳不容易啊!雷鸟调好了很稳的,而且四通机因为不用大动作,所以有些结构的设计更利于稳定,同样大小四通机更容易稳定。
机机越小越不稳,道理很简单-----同样是一毫米的绝对误差,在400级的相对误差如果 ...

同意,不信你买个100的试试,“菜鸟”哭你都找不着地方。我也菜鸟就是从100的走过来的,总结出“100级的适合高手”。

楼主:
可我觉的100的比雷鸟好飞啊!我先卖的雷鸟!在买了火狐!调好的火狐比雷鸟还稳,现在需要一个比雷鸟的PG-03好的驼锣就好了!不然老是锁不了尾!

网友:
 太小不好弄吧?

网友:
太小了零件不好加工,价钱贵。强度也不高,抗风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