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A电调配小容量电池,容易导致过放吗?

楼主(2007-04-06):
如题~比较困扰偶的问题~
因为还处在悬停阶段 所以买了两条1800MAH 11.1V 10C~ 放电也就大约18A的样子……
但是电调是40A的好盈 会不会很痛苦?…… 过几天飞个航线就过放了 偶的米吖~

网友A:
过不过放,和电调没关系
看你是怎么在用
悬停时 电流远小于18A 就象水龙头(电机输出功率一定)开到一定程度 你用再粗( 大电调)的水管 流出的水(电流)都不会变多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替我解惑~`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