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竹片做了一副大桨

楼主(2007-04-06):
郁闷的是今天飞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东西,把控制螺距的连杆都震断了  看来我对旋翼头做一次大改造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大桨居然没有什么明显的损伤,可见竹片做的桨抗打击果然出色

网友A:
竹片比木头重吧?

网友:
竹片很难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竹片比木头重吧?

也不是很重,感觉和原装大桨差不多,不过升力要比原装的好

网友:
 LZ是个细心的人哦,有工夫

网友:
最怕的是:它的纹路是直的, 怕会射桨呀

楼主:
你们说的"射桨"指的是什么啊?
我是个刚入门的新手

楼主:
不过DIY我可是很拿手的哦~~

网友B:
就是桨甩出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桨甩出去嘛

应该不会的,只要你打的孔不要靠边一般是不会射桨的

楼主:
还有尽量用竹子的截巴部位做桨的根部(就是和桨夹连接的地方)那就更不会射桨了

网友:
还有尽量用竹子的截巴部位做桨的根部(就是和桨夹连接的地方)那就更不会射桨了

还是这样比较安全些,竹子都是纵向纤维,夹头地方最容易开裂,小心射浆,戴好安全帽,,,

网友:
要包热缩膜,注意安全!

网友:
我的50油动射过桨,负载小转数高造成的,一声巨响,主轴弯了机体劈开了,尾管弯了。。。。。。万幸没伤人。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