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胜的舵机真的这么差吗?

楼主(2007-04-07):
买了6个辉胜的舵机,没飞几次,舵机已经坏了5个。全部是没有反应,把舵机拆开,拆开里面电机发现都是绕组焊接的地方断了,就是电机里面有3个绕组,每个绕组两个接头都要焊到3个级上,有的电机断了一根,有的断了两根,重新焊接上,修好了2个,还有一个不开电机动作正常,油门开到60%的时候舵机开始乱晃,打坏了1付大桨,排除干扰的原因。辉胜的舵机真的这么差吗?

楼主:
修好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坏掉。有一个舵机更奇怪,在家里测试,飞机没有拿出去飞过。过了几天突然拿出来发现舵机坏了。

网友A:
 不是都说这个牌子的不错嘛~~~~~~~~!!!!!

是不是LZ买的假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都说这个牌子的不错嘛~~~~~~~~!!!!!

是不是LZ买的假货啊...............

还不是一般的假...................................
用坏过无数舵机(有电位器老化,驱动电机碳刷磨损,电路烧了,齿轮损坏.等等......)还没真没见过这种坏法............

网友:
差肯定差,但是對得起它的價錢~

楼主:
绝对不是假货,拆开看里面的做功还可以,虚位也非常小。就是电机烂。

网友:
扫吃不少,电机还没坏过.

网友:
坏的给我吧,你在哪里??可以的PM我

网友:
用的感觉没那么差

网友:
我现在用的最贵的舵机就是辉胜9克.

网友:
我的4#机的舵机齿轮坏过一次

网友:
我用了差不多10个都没事啊!

网友:
辉的我用过一个

没几天就坏了,后来就用ESKY的8克,目前还没有出玩问题,感觉不错。价格和辉的9克一样。

网友:
我一直在用辉盛啊,连sjm v2尾舵机都用它,质量感觉一般,容易扫齿,其他部分没有坏过.现在没有飞3D,估计飞激烈点,坏得要快很多.价格那么低,够本了.

网友:
换电机啊!淘宝上有电机的!  到 勤奋笨女人 那里有啊!

网友:
辉胜的就是容易扫齿,其他的没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辉胜使用寿命都超过50架次, 好的那个从去年7月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B:
有没有用UBEC?

网友C:
觉得还凑合,但是绝对不可能差到这种地步

网友D:
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没有水货,买到翻修货了吧?我的辉盛齿坏了,全自己换,换了就像新的一样,这有点符合LZ的舵机的情况

网友A:
那到底用什么舵机好呢??

网友E:
别的还行,就是的确会抖舵

网友F:
一致性差,买到算数,我有十个辉胜,两个坏的,其余用到现今没问题

网友G:
我先买的很好,现在都没坏过。后买的几个让我伤透脑筋,不是无力就是不转,再就是一下转到头卡死了。更冤的是周围的模友都认为是我的用法不对,烦了全扔了,换上先买的辉胜从此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