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电子市场.

楼主(2007-04-07):
看到一种锂聚
电池
单体3.7V2000MAH,10C放电,才喊价35一块.不知可否用来3S飞电直,一组才105,

网友A:
 见过了,不可信吧!

网友B:
试过才知道

网友C:
我们这也有卖的,做个电池也就80-90块钱,但那三片连接起来,是不是还要加个电路版?

网友D:
我用搂主所说的类似的电池作了一个锂电组,实际使用温升比较高。
前几次使用感觉电力还可以,后来电力就下降了很多,好像是放电电流不够的样子,回家用小电流放电感觉还能放很久(从电池容量计算好像也够)。

网友E:
他们的不专业,放电电流不一定理想

楼主:
准备下手搞一组.
试一试,看能否用在450级的电直上.

网友F:
是不是在雅兰?有空去整一组。

网友G:
同意7#说法,450用有点问题,小机应该可以

网友H:
不便宜
价格一般 10C 2000 的价格也就这个价
因为 厂家组电池组 需要考虑 内阻 平衡问题 所以需要选择性能差不多的 电池串组 这个过程需要好几天的实验 3E 的串好的 也就115 多10圆 可以确保电池的使用寿命 我劝大家还是不要自己DIY 锂电池组的好 否则 得不偿失!!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两路口电子市场.

网友J:
用那个还不如用锂锰电池

网友K:
放电倍率严重不足的!

网友L:
不行的,,,我试过了,亏了12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