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的180有刷电机!!!!

楼主(2007-04-07):
  大家好!有V3的朋友,你们的180电机大概飞了多久才出问题的呀。我的怎么就坏了,一次才飞一块电池5555555

网友:
能飞10个小时

网友:
我都飞了快一年了,现在都没坏,不过平时飞的不多

网友:
10來個小時吧

楼主:
我一共有4架飞机的,现在只剩一架V3了,当然是要经常飞的

楼主:
V3本来是日本手,我想改美国手。怎么改呀。我只知道拆开遥控器,改里面的线路,我自己拆开看了一下 里面不是用插头的那种,只能用电烙铁改了。出了这种方法还有没有简单点的呀。

网友:
我的已经玩完了

LAMA 4  ,其中上桨电机有一个铜片直接是断了,碳刷也只有不到1MM厚,可能飞了有40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V3本来是日本手,我想改美国手。怎么改呀。我只知道拆开遥控器,改里面的线路,我自己拆开看了一下 里面不是用插头的那种,只能用电烙铁改了。出了这种方法还有没有简单点的呀。

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了

楼主:
 今天早上我把V3的主轴摔弯了,今天晚上还要修呢!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 1.是场地太小;2是飞机没有调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换了新电池把尾杆微调调到中就不会旋转的,飞着飞着当电池的电量越来越底的时候尾杆就旋转的越厉害! 微调都调不到了。

网友:
电量过低有可能失控

楼主:
今天早上又飞V3了, 又摔了一次机,这次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电池问题。当时我离地面本来就很低了,想升高点,加了油门飞机没有上升 没电了,我和飞机的距离有点远跑过去已经晚了,又把上浆摔得出现双浆了,飞机机身抖得很厉害;这次又是一次教训

楼主:
 这几天飞得还比较顺利,没有炸机     就是双浆的现象一直不能解决

网友:
双浆的现象不好解决,我一直凑合飞吧,。。。。

楼主:
我的只是上浆双浆,我的飞机已经被我拆过很多次了,都不能解决双浆现象。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双浆了,我很高兴;“想”我的坚持终于有了成果了      只高兴了5分种 又炸机,又有双浆了直到现在还未能解决

楼主:
看来只好凑合着飞了

楼主:
这个电机飞一块电池都很汤了,手不敢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