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练习机套装配置表,请模友们继续支持,谢谢了!

楼主(2007-04-07):
电子、动力系统基本配置,请给意见:
1、控:天地飞6A(可换我们自己的4通,价格差距60元左右)
2、电条:好盈18A电条,其特点和优越性就不用我说了吧!
3、电机:银燕C2822,KV830
4、电池:原配11。1VLI电
5、辉胜9克或者E-SKY8克,3-4个
     配置 原因:
1、现在天地飞的控大家使用的较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新手也比较容易找到老手教(相信拿个FF9或者9X2,部分人都弄不了)。其次,价格便宜,功能较全,配件齐。
2、好盈的电调在国内已经是不争的NO。1了,主要是他强大的各种保护功能(具体请翻阅厂家说明)对于新手的误操有很大帮助,售后和服务也很到位,QQ上长期在线服务,其性能上的优点就更多了,反应时间短,重量轻等,这里就不用多说了(潘总要请客了,哈哈)。
3、电机:银燕C2822,这是我试用的结果,价格适中,质量保证。别的,好的贵,差的用不了,我就定它了,以后发现更好的再通知大家。有人提过有刷,我也 购置了几套普通的380、400等(好的太贵,比我的无刷还贵),总的感觉配在出口套装中可以,大家自己买来玩就显得不划算了,而且还重(我手上380就100多克了),对飞机性能影响较大。(仅个人感觉,没有损害其他有刷使用者的意思,如过了见谅!)
4、舵机:大牌,不多说了!
另外,出厂时空机肯定会单卖,手上有设备的就自己去折腾吧,我提供强大的附件支持,给MM就可以了,呵呵!
    我不是有钱人,也不想太有钱,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业,良心过得去,就行了!所以,在配置上,我选择了自己觉得性价比高,新手安全好用的搭配,在此,请各位大侠也好,将军也好,菜鸟也好,都给点意见吧!

网友:
 fa

发了两个?

网友:
DDDDDDDDDD发发照片和大体的价格吧````

网友A:
新手安全好用的搭配

如果全油门时, 把手指头移到与螺旋桨接触, 指头会断吗? 还是只会破点儿皮, 流点儿血.

网友:
东西先上来看看吧?
附件没问题,差不多就好,大家关心的是机机哦

网友:
不错,机机发上来看看,多少米一只,帮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全油门时, 把手指头移到与螺旋桨接触, 指头会断吗? 还是只会破点儿皮, 流点儿血.

看是什么桨了!尼龙,玻纤,碳纤之类的,就很恐怖了!..........

没事干嘛要拿自己的手开玩笑!

网友:
请报配置价吧,大家也不用瞎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是什么桨了!尼龙,玻纤,碳纤之类的,就很恐怖了!..........

没事干嘛要拿自己的手开玩笑!

我今天把玩一个自由飞上的130,用了块手机锂聚,一没注意,手指就硬生生被切了道口子,第一次见血啊,还好就是一块手机电池
跑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把玩一个自由飞上的130,用了块手机锂聚,一没注意,手指就硬生生被切了道口子,第一次见血啊,还好就是一块手机电池
跑题了.....

这个问题是要小心~
我第一次用猫的180+4530 就被砍了3道口子在右手的无名指上,好在以后结婚了可以带个戒指把疤痕刚好盖住!~

这样说来安全问题不论干什么都要注意!玩模型受伤,不能怪罪玩模型本身这个行为,不注意安全措施才是罪魁祸首!

网友:
dawei77
今天在科技园给我们展示了样机!飞得很爽!期待下一步动作!

网友D:
是像翼龙的结构的吗  马达在后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像翼龙的结构的吗  马达在后面的吗

当然不是这样的!

怎么说呢!反正是经典的教练机就对了!
dawei77 最近就会上照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