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KT机还缺什么?

楼主(2007-04-07):
无刷电机+无刷电调+金香蕉插+电池接头+舵角+浆+kt板+发射+接受+电池+泡沫胶+美工刀。。。还缺什么请各位指点......谢谢大家。。。买次东西就要7天到货,实在不容易所以请大家务必帮忙.....

网友A:
回复 网友B:

3MM碳纤杆各一根加强主翼和机身,2MM以下碳纤杆各一根做升降/方向舵连杆,高粘性纤维胶带连接各舵面(用透明胶布的话虚位要大很多),502胶水固定舵角,不想空手接机的话最好再装个起落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MM碳纤杆各一根加强主翼和机身,2MM以下碳纤杆各一根做升降/方向舵连杆,高粘性纤维胶带连接各舵面(用透明胶布的话虚位要大很多),502胶水固定舵角,不想空手接机的话最好再装个起落架!

再加几样:一包皮筋 3.5元(固定螺旋浆)、浆保护器一个、泡沫双面胶带(固定舵机)、各种宽度双面胶带、2mm钢丝1米、1毫米或1.5 毫米钢丝、机轮三个、手术刀一副(含刀杆、刀片一包10个)或雕刻刀(比美工刀好用)、如果自己焊接香蕉插还要焊锡、松香、25-30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加几样:一包皮筋 3.5元(固定螺旋浆)、浆保护器一个、泡沫双面胶带(固定舵机)、各种宽度双面胶带、2mm钢丝1米、1毫米或1.5 毫米钢丝、机轮三个、手术刀一副(含刀杆、刀片一包10个)或雕刻刀(比美 ...

 都要变成十全大补了

网友D:
我前前后后花了1200块钱,飞机还没有飞起来 ,飞机还在家放着没有做好,一堆零件。买这些东西的心态一定要好,量力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前后后花了1200块钱,飞机还没有飞起来 ,飞机还在家放着没有做好,一堆零件。买这些东西的心态一定要好,量力而行

打包寄给我,我给你做好,调好,飞好,再寄给你!~OK?

楼主:
楼上的 补充一句-最后炸好再还给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 补充一句-最后炸好再还给他~!

我现在差不多度过新手阶段,基本不炸机!~

网友:
还差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