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有问题,请赐教!

楼主(2007-04-07):
1,悬停的时候飞机突然剧烈抖动一下,会往下沉一下,飞两排电发生两次这样的现象!是不是皮带松了还是单向打滑?
2,对尾悬停练习的时候尾巴会向慢慢右转,调整感度和舵量,虽然减轻但是仍然存在,如何解决?
麻烦各位赐教

网友A:
你的机机肯定要你自己仔细检查,既然怀疑就去拆下来仔细看看嘛

网友B:
1,悬停的时候飞机突然剧烈抖动一下,会往下沉一下,飞两排电发生两次这样的现象!是不是皮带松了还是单向打滑?
如果不是控的问题,那就是电调进角设置不对,引起电机短暂的堵转,所以会抖尾,下降高度
2,对尾悬停练习的时候尾巴会向慢慢右转,调整感度和舵量,虽然减轻但是仍然存在,如何解决?
那得调整中立点

网友C:
又和楼上的学了一下。。。。。。。。

网友C:
调整中立点他知道吧。。。。。。。。。
一般都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