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2007-04-07):
最近喜欢玩KT机,制作了一架330,用2208电机(KV1500)好盈12A电调,9050桨上7.4V锂电,全重在240克,该重量用这套动力设备应该吊机没问题了,但是就不能吊呀,一进入吊机状态感觉拉力完全不足,油门开到最大也不行,刚开始以为电池有问题,换了几块都一样的情况(包括新电池)现在只能平飞,感觉没什么拉力.请大家帮我找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桨太大了,也可以说电流太小,电机吃不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太大了,也可以说电流太小,电机吃不消哦

我是按官方配置来配呀,官方这样配置有425克的拉力,电流9.1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官方配置来配呀,官方这样配置有425克的拉力,电流9.1A

官方的配置都是这样写,但实际使用会有差距,用实机来测比较准了,我用2208 KV1200的,9050桨,7.4V锂电最大电流6.5A有330克左右拉力,320克的小旋风我都吊得起来.你用8040桨试下,最好能测一下电流和拉力,这样比较直观,处理问题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