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加拿大锂电的朋友们进来看

楼主(2007-04-07):
这种电池该怎么充电呢 ,有使用经验的朋友能不能把自己的解决方案和效果分享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我没有用,不过用平常的锂平衡充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我用手机万能充充的,也用DN1锂电充电器充过

网友:
跟平時用的锂電一樣也充到4.2啊

网友:
加拿大锂电和国产锂电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用一般的锂电充电器就OK了是吗?也焊个平衡充插头```然后充电时间大概得三个小时是吗?

网友:
我用锂聚充电器充,

网友:
一样,充到4.2v停止就可以了

网友:
充,用大电流,呵呵

楼主:
哪些充电器可以输出大电流的呢?一般的都在1A左右

网友:
卡西欧啊! 1.6a! 一次充6个
爽啊!

网友A:
最大用3A冲,原配的充电器20分钟冲完,你想它是多大的电流,冲完每个电池的电压是4.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用3A冲,原配的充电器20分钟冲完,你想它是多大的电流,冲完每个电池的电压是4.15V

原配的要1小时才满啊?你那是什么冲电器啊?那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用3A冲,原配的充电器20分钟冲完,你想它是多大的电流,冲完每个电池的电压是4.15V

哈哈,牛吹破了

网友:
井底之蛙

网友:
我以前用0。5~1安以上电流充,一个小时左右感觉电压就过4。2伏,后改0。2安充,时间长了四倍,但感觉小电流充比较满,玩的时间明显增加,不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用3A冲,原配的充电器20分钟冲完,你想它是多大的电流,冲完每个电池的电压是4.15V

兄弟你是在说A123吧

网友:
各位,我想用3.5A的锂电充电器做个平衡冲来冲加拿大锂电,你们看怎么样?会不会损坏电池?

网友:
 1C应该是不会的,但充电速度好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请放心,最大持续充电电流为<3.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