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有问题求助

楼主(2007-04-07):
我装了个黑鹰400,控和接受是6exhp一套,电调国王30a的,电机459r32的,现在都接好了就是推油门,电机不转。各个陀机都正常,电调插上电有音乐,有时插的瞬间电机也会动一动,应该没有坏,要在控上设置什么吗?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郁闷啊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油门反向设置了吗?futaba的油门几乎全要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反向设置了吗?futaba的油门几乎全要反向的。

设了反向搞定了,多谢兄弟

楼主:
关了一下机又不行了

网友:
数据掉了吧

网友:
油门没归零吧? 油门微调往下调调试试.

网友:
电机通电正常发声吗?是不是反向了,3个线掉一下顺序试试。。。。。

我是新手,说的不一定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