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12

楼主(2007-04-07):
先问一下用过CN12马达的朋友,在11.1v电压下,能用多长时间,寿命是不是会大大缩短?

网友:
7.4V 下,玩到现在,差不多有100小时了,还没有坏的迹象

楼主:
7.4V飞雷鸟,两分钟后电压稍微下降尾巴就不受控制了,逆时针打转,打右舵也没反应,用11.1V就不会,所以想改11.1V飞,可是尾电机受不了,平均3分钟坏一个。

网友:
跟电池也有关系,我现在用老B电池,飞到7V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所以经常飞过了,怕怕牙
你这种情况换CN12不错的

网友:
雷鸟尾电机,消耗大了。

网友A:
用180電機, 快狠準, 耐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80電機, 快狠準, 耐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普通180电机恐怕不行,我买了几个强磁的,还没到,到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