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一下我使用GL450配件的情况!

楼主(2007-04-07):
GL450的服务还是不错,主动发短信来沟通,可能也是怕我坏了GL的名声!
概括一下最近使用GL450的情况:
1、首先是我的朋友先用了GL的中联,说虚位严重!然后我也用了,发现也一样!我于是贬了它!
2、接着换了GL的主轴,发现虚位好了很多,于是我发帖说明,然后赞了它!
3、然后用了GL的尾波箱,因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塞进亚陀的尾管,于是发帖说明它和亚陀的配合不好!
4、用了GL的尾浆夹,做动静平衡的时候就已经发现重量差比较大。因为金属浆夹比较重,估计加了尾浆之后,重心位置还是在金属浆夹处,按比较正规的动静平衡调试,应该把配重放重心处,但实在是懒,手头又没有挫刀,所以就在浆的根部加透明胶配重(不在重心处),这样动平衡不是很好。
5、在这种情况下,最高转速2950的时候,震动都可以接受,到了3100,震动就大了。换了原来一直用的亚托塑料浆夹和另外配过重的浆,震动就好和很多!估计是因为塑料浆比较轻,因此加了浆夹后重心在浆根附近,故用透明胶做配重效果好!
6、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处理,就是把重的那个浆夹在重心处挫掉一点重量,但我属于懒人,也许不会花这个时间!
     我不是枪手,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信不信随各位了,以为我连个螺丝都不会检查的,尽管认为我费话吧,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网友A:
1,分折的比较客观,我们不是怕坏了名声,飞机有问题我们也想查清楚,主要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避免错误重犯,这也是我们的售后工作。
2,尾管的问题主要是亚拓的偏大一点,尺寸是12MM正公差,而国内的铝管大部分都是负公差,氧化后尺寸会更小一点,国内做尾管的厂家也很多,大家用的尾管也多数是国内的,为了配合市场,所以我们做尾管夹时会做小一点。但用亚拓的好象就紧了一点,不过还是可以装进去的。
3,尾桨夹出现两边重量不平衡的情况还没有出现过,但不能说是绝对没有,如果LZ发现这个问题请寄回给我们,运费到付,我们也会换一个新的给你。
4,谢谢LZ提出的问题,在质量上我们也一定会做到精益求精的。

网友:
呵呵,偶喜欢的就是GL的服务.无微不至.再好的东西都有次品.有那么好的服务还担心什么呢.

网友:
支持一下,我在helibest购买了GL的产品,是尾部总成,尾桨夹出现了问题,helibest重新给我发了一套,顺道赞扬一下两家的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折的比较客观,我们不是怕坏了名声,飞机有问题我们也想查清楚,主要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避免错误重犯,这也是我们的售后工作。
2,尾管的问题主要是亚拓的偏大一点,尺寸是12MM正公差,而国内的铝管大部 ...

服务态度可以赞一下,嫌麻烦,懒得寄了,我还有2副塑料尾夹,估计都没什么机会用它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是决定商家成败的根本............而产品的质量可以通过服务去改进.....

网友:
恩,相比之下服务不错啦,

网友:
 服务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一直工作于世界知名公司的售后部门(估计在坐的没有几个没用过我公司的产品),深知再好的产品都会有问题(甚至还是很高的:loveliness: ,因为我很忙),否则也没有我的饭碗,所以虚心接收意见,认真处理问题,才能越做越好,才会越来越受到用户的信任。

网友:
月底入GL450C了,再败次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分折的比较客观,我们不是怕坏了名声,飞机有问题我们也想查清楚,主要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避免错误重犯,这也是我们的售后工作。
2,尾管的问题主要是亚拓的偏大一点,尺寸是12MM正公差,而国内的铝管大部 ...

网友:
这样的服务还是要表扬的,顺道BS一下华xx

顺道BS一下华xx和“数蛋”

网友:
好象固朗的木桨不在服务范围,不过也没关系,固朗的木桨已经给我们广州模友判“死刑”,不会再买了。

网友:
我刚买了 尾将夹

我也要好好看看是不是象LZ说的那样呵呵也是在青岛买的 。但是我更懒 那回来就用 了 没有上 螺丝胶 ,所以出事了,损失了 尾推 ,唉 倒霉呀!

网友C:
  固郎的服务不错,态度非常诚恳,值得推介!

网友D(2007-05-18):
gl就是Gl, 塞别的牌子的东西当然不保证能用拉.

网友E:
从3j那买了GL459C 发现少了只有4个球头+4个螺丝
弄的尾舵机没球头装 郁闷
联系了商家3J 等了3礼拜还没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