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固定碳纤副翼

楼主(2007-04-08):
买了豪克的碳纤副翼,旋进横轴的时候不够紧,温柔的3D还没问题,连续全速翻了2个跟斗,发现声音不对,下来一看,副翼变成60度了!  这样居然也还能飞!
尝试用了502、指甲油,都没有用,估计副翼里面是发泡材料,要怎么固定呢???谁有什么招么?

网友:
LZ可以用农机胶罐进去然后用风筒吹到低,再旋上副翼片,等上12小时就OK了。

网友:
好办法,就是2边要用一样多的胶水,才能平衡住。

网友:
这样还有意义么,碳的搞这么重

网友:
那个碳的副翼最好不要用.容易掉下来.很麻烦.

网友:
这种副翼很不好固定,我用过几次,有一次在空中3D的时候有一边的副翼直接飞出去了, 用胶水也不是很好,我也试过,,,,,多打点胶水到不会重很多,也不需要什么2边打一样多,不可能拿胶水去称了2次再上副翼吧, 还是建议用呀拖的那种塑料的,又牢固又耐摔

网友:
在平衡杆头缠两圈棉线旋好副翼后再渗502进去~~~

网友A:
碳的就是感觉漂亮了一点,其它还是塑料的来得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的就是感觉漂亮了一点,其它还是塑料的来得舒服

不会啊,我觉得比塑料的灵活点,我用的是FK浆,比较长,可能明显一些!用325的也许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