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新手关于锁尾的问题,各位大大救民阿

楼主(2007-04-08):
上星期,终于把心仪的400v2败到手,开始组装,身边玩儿航模的人不多,只好自己试着调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rec500的陀螺仪好像锁不住尾阿????????
把陀螺仪上的灵敏度调到了中间的位置,然后把控上的调到80%(6exhp的控)向下调到-60%,可把陀螺仪开关扳到上边的时候,一给油飞机就自转,打方向舵好像都没用,把陀螺仪的开关扳下来倒是不动了,各位大大能帮忙教教我吗???谢谢阿!

网友:
对啊,掰下来不就行了么?

网友A:
“把陀螺仪的开关扳下来倒是不动了”

所谓的不动了,是指不自转了,还是把尾巴锁牢了?

我的判别方法是用手拿着鸡鸡的脚试运行一下,推油门直到拿鸡的手感觉有一点升力(不能大,用手拿着试机油门大了对机机的结构不利),然后拿鸡鸡的手突然转一点角度,锁尾正常的话机机会马上产生一个反推力阻止手的转动。
如果没有反推力,那锁尾效果就值得怀疑了。

好像一般都不提倡用手拿着试机,不过如果是新手直接试机可能反而更危险。

网友:
估计陀螺的方向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陀螺仪的开关扳下来倒是不动了”

所谓的不动了,是指不自转了,还是把尾巴锁牢了?

我的判别方法是用手拿着鸡鸡的脚试运行一下,推油门直到拿鸡的手感觉有一点升力(不能大,用手拿着试机油门大了对机 ...

网友:
听高手的没错的。

网友:
不会像videchen一样衰,陀螺仪坏了吧?我原来的陀螺仪就像你那种,高手都头痛,还是GY400划算,便宜又实用

楼主:
555,谢谢各位,昨天也想手拿着,可装上打浆了心里怕怕,开始没拿着,后来拿到手里,想近距离看看尾桨的状态,结果是“出身未捷身先伤”,我的第一幅桨报销在我的胳臂上了55555555,打浆染血了,5555。看来以后我得把大桨卸下来再调了,

网友A:
安全第一!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眼睛和转动的大桨处于同一平面上。
一般是把它举过头顶。

网友:
  我用华科尔00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眼睛和转动的大桨处于同一平面上。
一般是把它举过头顶。

那调双桨时,要咱那么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调双桨时,要咱那么看啊?

劳保商场有护目镜卖。

楼主:
呵呵,不是吧,我带着眼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