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MA和雷鸟的问题?

楼主(2007-04-08):
1.我的LAMA自我感觉调得不错,可是最近出现一个现象,一下子起来后没有几秒种就感觉升力不够,停一下以后又可以快速的升起来,然后又不行了,又需要休息一会,周而复始,各位大侠请指教!!!
2.我的雷鸟没有起来的时候在地上象左滑很厉害,好不容易起来后,感觉完全不听指挥,在空中顺时针划到幅线迅速落地,感觉是机尾向下,可提着大桨又感觉机身是水平的,怎么回事?另外,我今天用10.8V的电池飞了一下,武机就开始打转了,摸尾马达烫手,还可以转,是不是已经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的LAMA自我感觉调得不错,可是最近出现一个现象,一下子起来后没有几秒种就感觉升力不够,停一下以后又可以快速的升起来,然后又不行了,又需要休息一会,周而复始,各位大侠请指教!!!
2.我的雷鸟没有起来的时候在 ...

雷鸟的在地上左移是很正常的,需要打右副翼修正
十字盘一定要调水平,这个很重要,否则jj很难控制
另外保证旋翼头各个关节活动灵活,不灵活的就打磨一下

网友:
LAMA的电池快不行了吧?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

但我的,LAMA电池是新的也

网友:
1,一般是电池问题,新电池循环几次才能达到理想状态,如果是旧电池这样,就基本可以丢了;
2,把油门稍微推大点,果断离地然后修正.尾电是否已经挂,主要看是否已经不能锁尾了,和电压关系不大,我一直用11V飞雷鸟,尾电机是很容易发烫,特别是尾电机快坏的时候,一飞就很烫.

网友:
1 大多是电池的原因 ,一个是马达老化的,也要检查下齿轮和齿轮之间的配合,过紧会使马达负荷过大而过热,电池也会负荷过大而老化的快
2左漂是地面效应,大右舵起飞,还有起飞如果猛推油门,尾是没法琐稳,尾马达是在高温下工作,最高温度超过100度,但4200抗的了

楼主:
谢谢你们

学了不少,继续努力!

网友:
我的lama也有这个问题,不过电池好像没问题啊,我有三块电池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我LAMA  B大齿掉了2个齿

网友:
尾电机消耗就是快,特别实在天气热的情况下。

网友:
雷鸟尾电机就是很烫,按鸟兄得话说是可以点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