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茨晶体可否用于FF9

楼主(2007-04-08):
购买了一套柯茨晶体,4收1发。72.670

现在发现该晶体在FF9上有如下问题
1、149D 9通接收上使用没有反应.估计要用二次变频晶体
2、但是即便用于136F的接收,仿佛信号不好,只有接收天线同发射天线连在一起才行?
3、而
原装72.790,149D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
问:

1、是否136F同FF9不兼容?
2、是否柯茨晶体,不能用于FF9?
我现在有 149DP,136F,还有一个西安孵化微接。能用我买的柯茨晶体吗?我该怎么办?

 盼复!!!!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巧的是我也是149D和136F 72M的接收机)
我遇到的问题是Futaba的原装晶体在FS8CPI接收机上用不了,只能使用二次变频的晶体?

网友:
136F应该是可以用的。如果你买的是一次变频的晶体,那么就只能用在一次变频的接收机上。我也买了柯次的,接西安接收机,没问题。
一次变频和二次变频的晶体实际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混用。

楼主:
我是整套买的一次变频 1发4收
现在136F,西安微接都不能用。
是否发射晶体不能用于FF9还是也要变频?

网友:
你的FF9是变频的吗?

如果是变频的发射机,你怎么装上的晶体?

网友:
还有发射和接收晶体没搞反了吧?

楼主:
发射接收没有搞反
发射不是变频的,
我的意思是发射是否也要用二次变频晶体?

网友:
发射不需要使用二次变频晶体。

楼主:
问题圆满解决,谢谢柯茨梁工负责任的态度,谢谢老KILL丰富的经验

再次感谢柯茨梁工在看到帖子后,专门打电话来了解情况。
FF9设置中有Parameter其中有一项MODUL,缺省设置PCM 修改为 PPM 关机重起后一切正常!136F,西安孵化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柯茨梁工在看到帖子后,专门打电话来了解情况。
FF9设置中有Parameter其中有一项MODUL,缺省设置PCM 修改为 PPM 关机重起后一切正常!136F,西安孵化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柯茨梁工在看到帖子后,专门打电话来了解情况。
FF9设置中有Parameter其中有一项MODUL,缺省设置PCM 修改为 PPM 关机重起后一切正常!136F,西安孵化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顶一下,服务不错

网友:
呵呵,是PPM模式下用的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