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JJ会点头?

楼主(2007-04-08):
昨天上午,风力3-4级,在学校草场悬停时,飞机总是点头,落下来检查发现机壳挡住了左侧舵机的摇臂,把机头罩摘掉情况有所好转,但有时仍然会点头,停下来继续检查,发现机身比尾略轻,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怀疑是尾桨没配平,不过我认为这种情况几乎不会有,刚换上的柳叶尾桨。
大家来帮分析分析愿意还可能有哪些?

网友:
转速过低~~

楼主:
谢谢,我检查一下。

网友:
转速不够,螺距太大

网友A:
机机太高兴了所以点头,不高兴就会左右摇头
你把转速提高让他累点,他就不会高兴了自然就不点头了。

网友:
呵呵,动力不够........

网友:
转速与螺距的问题,自己慢慢试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原来的螺距是3-11度,调整为0-10度后点头消失,在这里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0-10度是什么意思?nor吗?

网友:
JJ调的太好也会点头

网友:
最好调成  下螺距-2````3  上螺距  9 正桨距0.255  直线曲轴和舵机距离稍微远一点点悬停就好了。  3D模式为上8.5度 下9.5度 那样比较有力量

网友:
T头中的胶圈过硬也会点头,除了换软一点的胶圈外,还可以滴油在那里软化胶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机太高兴了所以点头,不高兴就会左右摇头
你把转速提高让他累点,他就不会高兴了自然就不点头了。

哈哈哈,太搞笑了,比喻的很好啊

网友:
你的JJ不行了```要吃药了``哈哈

网友:
还有一点要注意,主轴稍微弯曲一点在低转速的时候都会导致JJ频繁点头.

网友B:
还有,大浆夹锁太紧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