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G3一定要用控玩吗?键盘和手柄行吗?

楼主(2007-04-08):
RT,

网友A:
   你是用“键盘和手柄”玩模型吗

网友B:
键盘是104通道的

楼主:
我只是问一下,呵呵,摇控还没到,想试试G3的效果
手柄好像可以控制,但不会完,一上来就摔

网友:
键盘可以控制 我以前下demo版的就可以 数字1—9是油门 方向键控制方向
破解版的没试过 呵

网友C:
手柄完全可以玩,G3和Aerofly都可以玩!我现在就用手柄玩这两个模拟器,软件设置远比用控玩的简单,连接手柄后打开软件狗,打开软件就可以了,通道的设置和用控飞一样,不多说了!
但是用手柄玩对手上的要求比较高,手柄没有控的精确性那么好!但是初学练练手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