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托450的大齿的外径是多少?

楼主(2007-04-08):
请问亚托450的大齿盘的外径是多少?

网友:
用尺量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亚托450的大齿盘的外径是多少?

计算公式:标准齿轮外径=m*(n+1)       m—齿轮模数 =0.5  , n—齿数=150

按公式求得标准齿轮外径=0.5*(150+1)=75.5mm

为了与电机的小齿轮达到更好的传动配合,亚拓450的主齿轮对齿型进行了修变,实际测量为76.1mm。

楼主:
科学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