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纤桨里面有必要用那么大的铅条吗?

楼主(2007-04-08):
几乎占了桨的一半重了

网友A:
倒飞剪草过啦? 不配重肯定是不能用的啊

网友B:
什么的浆啊。。。。。。。。

楼主:
这个桨还是相当不错的 ,直接上鸡就飞,只是对铅条有点疑问,
不知道起啥作用,桨不是越轻越好吗?

网友C:
不是什么都越轻越好的

网友D:
配重用的吧.

网友E:
桨不是轻就好的,还要有惯性啊,太轻的桨没惯性,一没动力就会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