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刚离地翘头厉害?

楼主(2007-04-08):
我的KT上次俯冲坠地,把
电机
摔掉,尾巴断裂。
重新在前面粘了好多小木片固定电机,后面也用木片作夹板粘好。
今天飞行,无风。
起飞离地时翘头厉害,象悬停似的,必须压杆摆副翼才能进入平飞,且飞行时左右摇摆不定,而且横滚掉高度有7,8米之多,先前横滚基本不掉高度。
请问一下那些原因可能性最大?
1。机头重了?
2。我为了减少降落时的俯冲量保护起落架(已经撞断3副起落架了,耗费2根炭杆,15元一根呢),起飞时稍微微调平尾带点拉杆,是这个原因?
3。电机座重新粘合时有偏差导致拉力线发生变化?如是,是拉力线前低后高了还是前高后低了?
请高手赐教,谢谢拉

网友A:
 小弟也是一新手,我感觉1.2.3.都可能是导致翘头厉害的原因.
横滚掉高度应该是平尾带点拉杆所致,平尾拉杆后当飞机横滚成倒飞时相当于压杆了,飞机自然会掉高度了.
拉力线如果是前高后低也能导致翘头,一般安装时都带有几度的下拉角的,用来抵消由机翼升力所产生的抬头力矩.
  不知道小弟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拍砖,说错了还请间量.

网友B:
............
最好检查下,是不是马达变成上拉角啦,LZ说过俯冲炸过,很可以已经是上拉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