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雷鸟能飞多高?

楼主(2007-04-08):
我经常遇到别人提这样的问题,以前技术没有到位,飞高了就降落不下来,所以一直没有试验,今天试了一下,飞到了6楼,油门还没有到顶,估计7,8楼应该没有问题.配置为:AKE12V锂电马达,12V锂电.

网友A:
你厉害,我今天飞到2蹭楼高就不敢再上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厉害,我今天飞到2蹭楼高就不敢再上升了。

伟哥,你的木桨升力没有我的塑料桨大哈,还有我的电池也比你至少轻一半.

楼主:
呵呵,错了,是比你的电池轻一半,比你轻一半弄死都离不了地的

网友B:
用12V锂电尾电机受得了吗?LZ用的什么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2V锂电尾电机受得了吗?LZ用的什么尾电机?

尾电机就是原装的,我没有尝试过长时间飞行(5分钟以上),因为我知道尾电挺耗的,我一般是飞到6楼降下来就歇一会儿,估计飞行最多不超过2分钟,我一直很心痛尾电机的,不忍让它过早夭折

网友:
很少飞过头顶,最高练过5m的四面悬停

网友:
飞到了6楼

网友C:
明天出差,下午又去飞了一下,大概5m高,四面悬停,感觉比平视高度难多了,甚至降落都是问题,基本都是手接降落的
对jj的姿态判断和控制都怪怪的
越来越感觉这些基本功才是根本,很多花样开始的时候不能太早追求,一步步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经常遇到别人提这样的问题,以前技术没有到位,飞高了就降落不下来,所以一直没有试验,今天试了一下,飞到了6楼,油门还没有到顶,估计7,8楼应该没有问题.配置为:AKE12V锂电马达,12V锂电.

飞多高和油门到不到顶没关系,和飞行时间、遥控距离有关系,按平均每秒上升30厘米算,3分钟能飞到18楼高 ,油门到顶的话,可能半分钟就够了 ,只是怎么保持垂直上升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出差,下午又去飞了一下,大概5m高,四面悬停,感觉比平视高度难多了,甚至降落都是问题,基本都是手接降落的
对jj的姿态判断和控制都怪怪的
越来越感觉这些基本功才是根本,很多花样开始的 ...

是啊,我用LAMA很轻松就敢飞到6楼高,还可以在上面晃悠一下,004就不敢

网友:
飞那么高,不怕让风刮跑了

网友:
新手练悬停,不敢飞得太高!!

网友:
昨天飞到5楼高,有风,挂树上了

楼主:
其实雷鸟飞高点还是很容易的,就是放下来不容易,降落的时候特飘,如果再有点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