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连杆长度

楼主(2007-04-08):
买了一个450SE的机身改450XL,请问各连杆长度是多少,有说明书最好发一份,谢谢,WTWZL@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450SE的机身改450XL,请问各连杆长度是多少,有说明书最好发一份,谢谢,WTWZL@163.COM

450SE机身是舵机直推式的,应该选用一包SE连杆组(HS1119)就OK啦。

网友:
旋翼头上的连杆全部不需要改动,唯一要自己装的是十字盘和3个斜盘舵机的连杆,那3根连杆零件包就在450SE机身包装里面,长度可直接参考pdf说明书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因为买的是GL的机身,应该和450SE一样.没有连杆和说明书.所以才来论坛问一下各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