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的遥控距离是多少?

楼主(2007-04-08):
6EXHP的遥控距离是多少?天线怎么布线较好?拜托各位指教了!!!

网友A:
飞到你看不见也不会失控,天线展开就行!

网友B:
天线拉直,但是不要蹦的太紧了

网友C:
控的距离绝对超过你能判断的距离~!!!!!!!

网友D:
这个问题不用考虑,反正你看不到的距离飞机仍然可靠受控的

网友E(2007-06-04):
您好,
6EX与136HP配合发射不拉天线,50米以上没有任何问题,地面拉开拉距可控距离500米,天空是地面的三倍,接收天线展开不要碰到金属,远离发动机,电机,电调舵机之类会引起干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