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舵量小,怎么办?

楼主(2007-04-08):
用的wfly C控,控制前后左右时舵量太小,有高手回答一下吗?

网友:
舵机臂加长.但要注意,所用的舵机扭力要夠.

网友:
舵机用最外面那个孔连舵臂,也能增大点舵量,另外就是调整感度啦。。。。。

我是新手,不知道说的对不。。。。。。

网友A:
还是换舵机最好,既能提高精度,也能加大舵量。
我就发现了辉胜的舵量偏小

网友:
小点也好,不会太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舵机最好,既能提高精度,也能加大舵量。
我就发现了辉胜的舵量偏小

辉盛的贼小

网友:
是阿,辉胜的确贼小。
不过也有好处,就是飞机可以稳当一点。。。。哈哈

楼主:
可是这样的话,需要拉杆拉很长的距离,这样就会影响到这个拉杆在另一方向的操作,比如飞机左倾右倾时,拉很大的舵的话,油门可能会收到影响,会忽大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