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出故障了。兄弟们帮帮忙啊!

楼主(2007-04-08):
哪位兄弟懂
电机
啊 ?我的机床运行有怪声,转速也低。运行一会就把电机电容烧了。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
拆开电机看看吧

网友B:
怪声从那里出来
电机?变速箱?轴承?......

网友C:
换一个同容量、电压的电容试一试,电容易坏。

网友D:
电机是单相还是三相的?三相的有可能相数不对。

网友E:
用手转转电机轴,先排除轴承的故障和传动系统的故障。然后用万用表量一下绕组是否短路,再换电容试试。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电机是单相的,刚才又听了听。光电机的声音就够怪的了。就好像带不动机器。
现在已经换电容了。还能转,就是没劲,转速低。声音也不对。

网友F:
拆开电机用万用表测量有没有短路闻一下电机有没有绝缘漆烧焦的味道

网友G:
看看电机是不是两个电容的,如果有启动电容的,而启动电容没有问题,就拆开电机,可以看到有一个离心开关,看看开关触点是不是烧蚀得接触不好,用小锉清理一下触点,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H:
我感觉应该是匝间短路了吧!!!???他说换了电容也没劲啊
启动绕组应该没事,就怕运行绕组短路了,功率不大的单相电机,大多都是单电容的

网友I:
各位兄弟,机床合同仔细看,包一年的硬件质保,不包括电路部分,所以自己得花钱修......!!!!!现在知道为什么不保了,因为有寿命,用的多就会坏得多.
买个好点的电机吧!起码用一两年啦,普通的连续运转超过一定温度情况下,比较容易坏

网友J:
楼上同仁
接上让它烧了吧
换三相电机+变频器=无级变速呀

网友K:
楼主是花飞210吗
你可以联系厂家,更换电机呀。

网友:
可能是运行绕组开路
按现象应该是运行绕组出了问题,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L:
把电机拿出来单独试一下还有没有怪声,如果有就可以证明是电机问题,没有就是床的问题!

网友M:
是你电机转子里的铝柜烂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厂家又给发的电机。
不过说好了带皮带轮的,又给忘发了。害得我又买了个拉马。
刚买的新床就出这问题,耽误我这么久。真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