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问题

楼主(2007-04-08):
舵机不稳定请问是什么问题?我也刚换了新电池.

网友:
 舵机问题

网友:
舵机本身问题

网友A:
接收机有可能···控也有可能···线路接触不好也可能···环境干扰也有可能···###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舵机在近距离抖,你可以试着拆开,用酒精洗下舵机里的电位器

网友:
接受单独供电就没事了

网友:
进水了。。。。跳舵速度100

网友:
 其实你的问题问得也太通俗了,你都说了“舵机不稳定”当然问题在舵机本身 所以一二楼就直接回答了!相信不是你想要的回复

把问题具体说说方便对正下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因为我是新手,所以你们的答案我很满意

网友B:
接收机天线还在船里面没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天线还在船里面没拉出来!

天线检查过了,我还是在岸上检查舵机的时候发现它在一抖一抖的.
我感觉是摇控的质量问题多点.因为才用了几次

网友:
可能舵机内部受潮(进水)打开舵机后盖用电吹风吹干或太阳晒晒也可以!

网友:
大哄...再斗就捏死你,换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有可能···控也有可能···线路接触不好也可能···环境干扰也有可能···###都有可能

和我想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