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配浆探讨

楼主(2007-04-08):
大家好 昨天刚做了一个 微风2005 翼展 1000MM
现在用的是 新西打2212 的
电机
11。1V 的
电池
手上 现在有 7060 8040 9050 1060 1047
不知道选择 那种合适

网友A:
新手用1047平民桨就好了

网友B:
我自制的微风88 翼展 880MM
现在用的是 新西打2212 的电机 7。4V 的电池
用9050 1060 直驱浆,电调新西达30A电调

网友C:
自己测一下,同等拉力下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D:
2212 有多个kv值可以选择, 先要搞清楚自己的kv值,对照新西达给出的测试结果,选择合适的桨就可以啦,不一定要自己测试.

网友E:
不是微风配桨,而是2212配桨。配桨要看KV值与电池S数的!!!!!

楼主:
那个前辈有这些测试的结果 能给个 连接吗?

楼主:
要沉了啊

网友F:
A2212,KV1400:
9050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如果你是30A的电调的)
如果是20A的,用这个比较安全:
8040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网友G:
应该是下面的配合效率高点。

楼主:
今天中午 飞了一下 微风 用的 8040 的浆 油门推 一半才比较爽
不知道 9050 是不是 会耗电 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