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G3里面如何校正控制器

楼主(2007-04-08):
新手求助。G3里面如何校正控制器。安了音频线g3可以使用但控好象校正的不对,请老鸟指点一下。具体怎样做。还有就是能不能给地上花个框。谢谢了

网友A:
给地上花个框

楼主:
没人能帮新手一下吗

网友B:
是这样的吧!
安装 G3.5.044 版就有了!
商城的SimX 的G3 和 超能模拟器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对就是这个,谢谢了,还有就是控应该怎么校正.

网友B:
搜索本论坛即可,有不少模友已经发表过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3Bfilter%3Ddigest
这个个帖子从最老的G3到新版的G3设置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