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乐科LAMA IV的8大终极改造

楼主(2007-04-08):
用过科乐科LAMA IV的朋友都知道,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掉高度的问题还有脚架不抗摔~经过一个多月
的改造,现在终于完成了~

1、十字盘大改造(应该说是重做了一个)。说起十字盘的不合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掉高度的问题,我
们还要说说LAMA的由来~~其实国内的无论是E-SKY的LAMA V3还是科乐科的LAMA IV等等,他们都是仿造日
本HIROBO的LAMA做的~

当然对十字盘或者斜盘的设计也和日本HIROBO的LAMA不一样~其中E-SKY的LAMA V3采
用标准4通道的斜盘设计(这也是最多的设计),而科乐科的LAMA IV则尽力仿造,但是最关键的部分有个
连接杆省略了~~这样才造成大家常说的掉高度的问题(其实在前进或左右的时候,由于风阻力的问题,正
常都会掉一些高度的,但是科乐科的LAMA IV的十字盘设计的确存在很大问题)这样一来还不如E-SKY的
LAMA V3或其它品牌的LAMA好了。
    这个十字盘设计的最大缺陷是:
    1、在打舵的时候会影响主电机转数。(我的主电机要报废了,已经力度很小了)
    2、舵机打得过大由于十字盘的设计问题会憋住里面的舵机电机。(本人就坏了一个舵机)
    3、动作幅度小,抗风力几乎等于0,只要有一点风,都抗不住,这样也就意味着会影响前进后退以及左右
飞行的速度。不愧是室内飞机。
    4、遥控器的操纵杆只有一半可以使用,打多了会憋住舵机并且不会有实际作用!
解决:在一天逛模型店的时候看见了日本HIROBO的LAMA顿时灵感倍出,仔细研究后根据上述问题,经过N次试验(自制十字盘试验已经不少于10个了)终于做了一个又稳定又解决问题的十字盘,上面的问题全没有了~见图吧!

2、防摔减震脚架:LAMA IV得脚架实在是太糟糕了~~~哈哈~~在只有半米的地方下来,一个脚架就费了~~
我已经买了2个脚架了~最后下决心再也不买脚架了,自己做~~也是根据日本HIROBO的LAMA的设计灵感做了
一个防摔减震的~~不过由于采用的是铁丝,重量增加不少,并且容易变形,正在准备第7代脚架,准备采
用细的钢丝作(重量接近原装脚架)~~只不过连接的地方没想好怎么办,铁丝可以用电烙铁旱呀,钢丝~~~我还要买个点焊机???有点夸张~~~

3、飞机美容:要说科乐科也不是不好~~比起其它的LAMA,科乐科仿造日本HIROBO的LAMA方的最像,尾架
、后炮简直是一模一样,所以干脆买点自喷漆连颜色也改了吧~~哈哈哈~~~

4、遥控器该美国手:个人感觉美国手比日本手更科学,反应更直接。于是改~~~~打开遥控器后盖里面有
个小的拨动开关,搬一下电子部分就改了~然后把弹簧互相换一下,就OK了~~注意~~千万不要轻易改电位
器~因为可能会造成回中的时候,回的不是中间~这是以前玩别的控发生的问题。

5、遥控器加装背景灯:由于采用了充电电池,所以不在乎那点电,关键是有的时候经常忘记了关控的电
源,所以加个LED一方面可以给电压表照明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忘记关控!

6、增加“油门开关”和“油门曲线”功能:油门开关是防止在不飞的时候开着控和飞机电源走路时衣服
挂到油门造成螺旋桨转动打到东西和人。而油门曲线是个很实用的东西,对操控帮助很大。但是又不能为
了400-500左右的飞机,做一个数字控制的单片机系统吧~~~于是作个模拟的吧哈哈~~两个开关和两个电位
器搞定,正好有位置!!看图
  开关1:油门开关
  开关2:油门曲线和原来没有油门曲线的切换
  电位器1:曲线的中心点
  电位器2:曲线的幅度

7、模拟器接口:在内部找到RF 通过一个电阻接到插座上,然后接到音频线那种的就可以了!

8、夜航系统:这是最新改动,采用独立的电池供电,可以用30分钟!电池加电路板放在尾巴根部那里。由于没有摄像机,没办法拍摄,等过两天那摄像头录一段吧~~

经过这8项改动~~你认为还能是原来的LAMA吗?哈哈~~~有时间等外面风小了~~弄个DV秀一下~~哈哈~~

楼主:
大家看看还那里可以改~~我继续~~哈哈

网友:
太nb了

那个十字盘要是用金属的做就更完美了,哈哈

网友:
我痛恨原装的脚架~~~

我换配件的钱购买半个飞机了。

网友:
佩服,又一个lama高手。十字盘如何改造,能详细说明?偶也想跟着做一个

网友:
“油门开关”和“油门曲线”如何接线

楼主:
哈哈~~感谢大家关注~~看来没白努力~~赫赫~~~
我感觉自己手工的十字盘是用环氧板作的~就是电路板没有皮的那种!感觉它是动的件,所以准备用铝合金做~这样LAMA IV也有金属件了~~但是开磨具晕要几万元~~~不知道是厂家疯了还是我疯了~~终于找到可以少量定做的地方了~~如果有LAMA IV的朋友想要,报个名,一起做了(一个两个人家不给做)~~~统计个数,成本大约50元一套含轴承!
关于油门曲线我做了两套方案,但是不够完美,稍后上图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感谢大家关注~~看来没白努力~~赫赫~~~
我感觉自己手工的十字盘是用环氧板作的~就是电路板没有皮的那种!感觉它是动的件,所以准备用铝合金做~这样LAMA IV也有金属件了~~但是开磨具晕要几万元~~~不知道是 ...

个人认为这种十字盘,这种lama,没有继续投资的价值了吧
个人喜好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两个玩玩

网友:
有见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种十字盘,这种lama,没有继续投资的价值了吧
个人喜好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两个玩玩

好吧~~如果大家对金属件没兴趣~~现在告诉你们改装方法~~自己做吧~~
首先原机的轴承太小,导致舵机打不开~这也是憋住舵机的原因~把它换成内经12mm外径18mm的小轴承,然后长条口和那个固定舵机的眼的尺寸按照原来的十字盘的位置做,只是中间的轴承换成新轴承的尺寸,最好再做一个圆形的圈加固一下~轴承中间用一个很薄的圈连出一个杆,按照原装的说明书做~里面已经画了~中间连接的都和说明书上画的结构一样~~然后注意先用纸壳模拟着做一个,关键是要量好舵机的运动范围。然后把下浆颊那里用垫片加固,因为结构改了,就不需要原来的那么大的间隙了~这样可以提高稳定性~全部弄完了应该是舵机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上、右下、都很顺畅,不会碰到边,不会憋住舵机~这样就OK了~你们做做看,不懂的地方找我~轴承如果你们那里买不到也可以找我~~~祝大家成功~

楼主:
哈哈~现在又不一样了,追加到十大改造!!舵机电机更换为5芯空心杯告诉电机,力度增加,速度增加!
最重要的十字盘已改为金属铝合金十字盘,感谢逗乐兄弟的球头组件!!!!现在超爽,绝对可以暴力飞行!!哈哈而且超级稳定绝对不掉高度!
稍后上图和飞行录像!

网友B:
楼主, 听起来挺让人兴奋的! 请问能帮我做一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听起来挺让人兴奋的! 请问能帮我做一套么?

帮你做什么???十字盘?如果是,你按照面上面的做法作就可以了~轴承买不到我可以帮你买!数量少没法找厂家加工~我这个可是用锉磨了3天了~~哈哈

网友:
老大,能不能画个图纸啊,这样看实在看不清楚是怎样搞的啊?

网友(2007-05-13):
我也想搞一套铝合金的组建,怎么联系,谢谢,我一直在研究我的阿帕奇,这个问题太困扰我了,严重感谢

网友C:
好帖。
雷鸟对于直升机真的是外行,总是在最重要的地方做得最差 机器也出得一个比一个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帖。
雷鸟对于直升机真的是外行,总是在最重要的地方做得最差 机器也出得一个比一个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