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都得厉害???

楼主(2007-04-08):
问各位一个 问题,最近我的机机油门通道抖得厉害!!!
今天更吓人,一推油门,忽的串到两米高!!!
我 是RD6000的 控,以前一直没有 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其他的通道正常。
只要不 开发动机,各个通道正常,只是油门有点摆动,一开发动机,油门通道就抖,
是在世 不知道是 怎么 回事???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接收机已经垫了 海绵,电池用的5节!!!

网友A:
舵机不行了,发动机震动影响舵机动作,舵机乱抖,不开发动机就不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不行了,发动机震动影响舵机动作,舵机乱抖,不开发动机就不乱动。。

谢谢指导,马上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RD6000控+RX611  好像我启动的时候 把电瓶和启动机拿近飞机 个别舵就开始抖了...不知道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RD6000控+RX611  好像我启动的时候 把电瓶和启动机拿近飞机 个别舵就开始抖了...不知道啥原因呢

我刚换了舵机,还没有飞,等放假再试试,希望是舵机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不行了,发动机震动影响舵机动作,舵机乱抖,不开发动机就不乱动。。

看样子,油门舵机也要用好的了。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已经结决了!!
1。重新安装接收机
2。电池用4节,5节可能是电压太高了,舵机工作不稳!
昨天爽飞了一下,呵呵!!!!终于好了,我还怀疑是我的RD6000有问题呢,看来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已经结决了!!
1。重新安装接收机
2。电池用4节,5节可能是电压太高了,舵机工作不稳!
昨天爽飞了一下,呵呵!!!!终于好了,我还怀疑是我的RD6000有问题呢,看来不是!! ...

那恭喜你啦!

4节是4.8V 5节是6V么 ? 接收机应能在4.8-6V间工作吧 舵机也行吧 出力还大点..

楼主:
4节充饱5.6V 5节是充饱7.2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