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LAMA电池

楼主(2007-04-09):
我决定放弃里离子电池了,太沉还危险(传闻有人说会爆炸)~~~

请问我要用4个3.7v800mAh的里聚电2并2串做LAMA的的7.4V电池,是否可行??
麻烦各位告诉我,要是可行,我就买了~~一买8个,做两套去.!

另:如果这样做可行,请问我怎么去做个充电器~?把原理告诉我就行~~!具体步骤最好~~
小弟谢谢了先!~!

网友:
你好

请问我要用4个3.7v800mAh的里聚电2并2串做LAMA的的7.4V电池,是否可行??不行吧,LAMA那装得了2并2串的啊,两个串起来就OK啦,

楼主:
单片厚度才3,4MM.4个也不过1,36CM.应该可以吧?
两个两个也行~~
请问是不是如果两个两个弄的话,会好充电?充电器也会好做一些?

网友A:
我觉得买8块电池来做成4个2S的不是更好?何必再把2个2S并在一起呢,那样多麻烦

网友:
昨天刚做了一个800mah2s的,超级失败~~

taobao上便宜的这种800mah的放电量不够,2s没法用,看来必须用你说的这种2并后再串的方法了,没问题的,昨天没空了,就没试试,你试试看吧,结果告诉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买8块电池来做成4个2S的不是更好?何必再把2个2S并在一起呢,那样多麻烦

放电10c的做成2串当然没问题,不过估计LZ说的是我买的那种便宜的放电量不够10c的电池,要加大电流够用的话,看来只有并联一下看看了~~

网友:
光做个电池只要体积允许怎么做都行,两个相串电压相加,两个相并电流相加,需要多少加多少只要飞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