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学习,,,,

楼主(2007-04-09):
GL450B上哪些地方,,要上胶啊,,,,新的GL是装好的,,是不是要拆了重新装再上一次胶啊?????

楼主:
没有知道,,自己顶

网友A:
没人知道?

网友B:
参考亚脱450的说明 把,到 亚 脱 网站 去下个安装 说明,不是一句话说的了,知道 的人肯定很多了啊

网友C:
上胶 是不是怕松动的螺丝上点点啊

网友D:
其实如果经常摔就用不着上拉
我以前也狂上胶,结果天天摔,摔完都拆不下来,拆坏了一堆螺丝
现在我除了机身和横轴一定要上以外,其他都不上了,反正要拆的,只要不射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