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知道亚拓原厂的木桨是什么材质

楼主(2007-04-09):
哪位高人知道亚拓原厂的木桨是什么木材的啊?

网友:
只知道材质较硬:loveliness:

网友:
我只知道是木头.

网友:
椴木吧, 纯属瞎猜,肯定不是桐木或轻木

网友:
不知道,想进来学学,等。。。。。。。。

楼主:
期待高人的出现......

网友A:
亚拓的木浆,前缘和后缘就是用的高等级经过处理的椴木,中间是经过处理的次等级轻木(高等级轻木很软),三段拼合,理论上材质硬度高适合于强烈工作,但是容易变形和不易吸收共振,材质不是越硬越好,关键是要材质的硬度和质量密度要求均匀分布,最近美国的爱好者提出软质的木材质结合新翼型设计的桨也有它的好处,就好像蜻蜓的翼硬而脆,蝴蝶的翅膀软而韧,它们同样地都可以做很棒的不同姿态的3D飞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的木浆,前缘和后缘就是用的高等级经过处理的椴木,中间是经过处理的次等级轻木(高等级轻木很软),三段拼合,理论上材质硬度高适合于强烈工作,但是容易变形和不易吸收共振,材质不是越硬越好,关键是要材 ...

在5IMX商城买过325PRO木桨不到是不是假的,但绝非椴木或桦木,松木等,也不是复合的,损坏后看材质无非轻木或桐木+表面烤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的木浆,前缘和后缘就是用的高等级经过处理的椴木,中间是经过处理的次等级轻木(高等级轻木很软),三段拼合,理论上材质硬度高适合于强烈工作,但是容易变形和不易吸收共振,材质不是越硬越好,关键是要材 ...

不知这位老大用过亚拓的木浆没有。印象中我所用过的315&325都不象是拼合的(起码有其中一种一定不是),更别说三段拼合。。

楼主:
同意楼上的说法 我用过315 325 都是一根木头的 但前提是亚拓原厂的木桨。其它品牌的315 325木桨就是拼合的木头 例如国王模型的木桨。
我现在就是希望知道这种一根木头的桨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表面覆膜的原装桨我证明是一块木头,拼的是假货

楼主:
看来高人还是没有出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的木浆,前缘和后缘就是用的高等级经过处理的椴木,中间是经过处理的次等级轻木(高等级轻木很软),三段拼合,理论上材质硬度高适合于强烈工作,但是容易变形和不易吸收共振,材质不是越硬越好,关键是要材 ...

高人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