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下c0618拖板给进丝杠的螺纹间隙问题,还有主轴和光洁度问题,谢谢

楼主(2007-04-09):
原因经过:
之前因为卡盘装的比较歪,夹东西歪七八扭的,很不满意,昨天把卡盘拆了换了个全新的环球卡盘(80年出的老货,嘿嘿)因为之前的老卡盘死活调都挑不正,可能自己水平比较差,松着点螺丝调的时候,卡盘外径误差就算打到0.005,只要一紧螺丝,喀嚓一下就蹦到0.06去了,很是郁闷...反复尝试,总算是把误差控制在0.015左右,现在卡盘夹起东西来,感觉重复率还不错

问题一
之前一直认为是卡盘装的歪的缘故,车出来的东西光洁度不够,装好以后再测试,发现问题还是一样,刀正常走过的时候看着光洁度还可以,可是一停止走刀,刀头停留的地方马上就会被车毛了,测了一下大拖板,发现大小拖板丝杠给进方向都有0.06>的一个间隙,除了两头顶死的时候没有这个间隙,基本怀疑,现在这个停刀就被车毛就是因为螺纹间隙造成的,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拖板上有没有丝杠间隙的调节螺丝,想请教一下这个间隙可否调整,又如何调整,谢谢

问题二
床主的主轴刚买回来的时候用手摇动有0.05左右间隙(上部测量,因为觉得重力因素,间隙应该测量上下间隙就成了左右方向没测),后来调整过目前调整的间隙是0.02要是间隙再小,那主轴转动就很困难了,另外这个调整是否有可能造成主轴径向的圆周不规则跳动,(之前看过laopao大哥拆出来的瓦轴,因为内外半径改变的缘故,这东西应该不太可能完整的做轴心的圆周收缩和扩张[个人分析观点]),因为怀疑停刀车毛工件表面也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想请教的是1:象c0618这样的瓦轴仪表床主轴间隙应该留在多少,另外主轴间隙的测量方法标准的做法应该是怎么测量
     2:主轴不规则跳动应该如何测量?还是这个跳动是因为主轴间隙引起的?
     3:工件表面光洁度是否和主轴跳动有很大关系?

问题三
关于光结度的问题,之前看过资料说光洁度和切削速度有关系,但是象上边所提到的问题和切削速度光洁度有没有关系,因为我现在测试的是,速度慢光洁度相对要好,一快了光洁度就不成了(目前测试材料为不锈钢和黄铜),不知道会不会因为速度慢,拖板和主轴的晃动没那么大的缘故

劳烦各位大哥费眼看完问题给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关注 我现在车东西光洁度也不好
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
车床还没到,无权发言,等高手来说一下

网友:
高手来说一下,学习学习

楼主:
顶一下,希望大哥们能给解答解答,谢谢
昨天试了一下,用白钢刀磨利然后油石精磨以后出来光洁度是有不少提高

楼主:
再顶一脑袋,等结果.........是不是问的问题实在太菜鸟了,高手们都不屑于给解答了

网友:
最好把能调小的间隙尽量调小,这样你就会发现效果越来越好了。

楼主:
也不是什么都调紧就好吧,无间隙的转动只会增加磨损程度,另外调也得讲究方法,现在正在想老大们寻良方

网友:
用高速钢车刀磨个修光刃,光洁度就上去了

楼主:
谢谢fang老大,前边搜了下一些资料,光洁度倒是解决了,可恨的是现在的高速钢假货太多,磨光了上去一刀两刀的就不成了(我车不锈钢)JS还意正严词的说绝对是哈二工正品,我靠的勒,.....现在就只能先用硬质合金把大型定下来,然后最后用劣质高速钢刀走一光,现在没有20 25的小齿轮,自动走刀比较大,车出来象密纹螺丝

另外拖扳螺纹间隙是不是一直是车床固有的硬伤?和铣床拖板(非滚珠丝杆)一样讲究个顺逆铣,大拖板是否因为用螺丝顶进,刀头方向又有来自工件的对力,这时候基本被两头顶死,所以间隙影响相对小?现在就是小拖板不成,手动给进的时候感觉燕尾槽的旷动对表面光洁度和车痕影响比较大(嘿嘿因为做的东西用途特殊,外观外观痕迹得比较美观一致),可是再紧的话就非常的涩了,手转比较困难

NND不成琢磨琢磨看哪收套溜板刀架的拆机件,把拖板改成滚珠丝杆,拖板里边的调整垫片换成青铜或者别的材料,看丫还旷不旷

网友:
光洁度不好除了车刀和拖板间隙等问题影响外,这种旧仪表车的主轴调整也很重要,前后轴瓦用旧后很可能出现椭圆等状况。彻底解决的办法是配研铲刮修复,但一般条件的很难做到。快捷的方法是把调整前后轴瓦---在卡盘夹一条粗点的圆棒,把圆棒适当用力圆周摇一摇,在主轴前、后的水平和垂直方向分别打表检查,并调整收、放有螺母的部位以读数最小,手转动卡盘手感不是很滞即可。要注意前紧后松的假象,二端轴瓦一定要调整均匀、轴向调整更不能忽视。主轴油孔加足油后开最慢转,空试主轴二轴瓦和后面铜挡没有发热再换最高速,如果试了一定时间一点热量也没有,证明仍然可以再调紧些,但必须在磨合一段时间后再调,还要勤加润滑油。上述调紧主轴方式必须精细操作。

网友:
1:校正卡盘的跳动应该用卡盘夹一根芯棒用丝表测量芯棒的跳动,而不是校卡盘的外圆,校的时候要多松开夹紧几次,反复校几次才行,选跳动最小的钥匙眼用。校不好就要磨卡爪,还不行就是法兰磨损了,没救了。
2:走刀中间停顿肯定会有印子。
3:梯形丝杠肯定有间隙,车床用没关系的,换滚珠丝杠没必要。托板有间隙调一下塞铁就行了。
4:如果主轴轴瓦有问题那是不可能车的好东西的,还是找个钳工师傅帮你搞一下吧。
5:很少会有人用白钢刀车东西的,那玩意儿太不经磨了,一般的白钢刀材料都是“钨18鉻4钒”耐磨性就那样,而且转速一高温度一高就会烧掉,用来精车外圆一次最多进20丝,如果刀子磨得好一刀吃1~2丝都可以,可以把尺寸控制的很好,这点普通硬质合金车刀不太容易做到,不过一般不用白钢刀,除非是车螺纹或其他特殊的场合,如果一定要用就要打底转速,很少的吃刀深度,还要加油润滑降温。不锈钢那么硬根本就没法车。
6:用硬质合金车刀精车适当提高转速可以提高表面质量,提高尺寸精度。
7:开车床磨好车刀是关键,磨不好车刀再好的车床都白搭。

楼主:
谢谢二位老大的讲解,目前就是没有什么经验,主轴现在就是调的在转动还算顺滑的情况下,尽量做到最小间隙,溜板现在用自动走刀出来表面效果还不错,其他的毛病只能发现一点琢磨一点来搞了,前两天磨了把白钢车刀,用油石细修了一下刀口,车了一刀不锈钢螺丝,出来效果还真是光溜不少,至于那个瓦轴刮研估计得先攒两年经验,测好精度以后再搞,反正这床都被操了几十年了,也没操坏,我来个两三年应该没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