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与排气管处漏气

楼主(2007-04-09):
 可否用修摩托车发动机用的密封胶代替,    是否需要用易拉罐剪个垫片出来夹在中间?

3Q

网友:
要用垫片,发动机用纸垫也可以!

网友:
用單車内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用修摩托车发动机用的密封胶代替,    是否需要用易拉罐剪个垫片出来夹在中间?

3Q

轻微漏气没有大碍,可用高号水沙纸放在玻璃上略加研磨.加垫不好.

楼主:
漏气有点严重, 基本上化油器吸不上油 随时可能空中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微漏气没有大碍,可用高号水沙纸放在玻璃上略加研磨.加垫不好.

高见呀!

网友:
用石棉纸按照排气孔的形状减个样子

用1MM的石棉纸按照排气孔的形状减个样子垫上
我觉得加垫好,因为我用数字温度表量过我的雷虎V2
排气管的温度远高于发动机机体温度
而且我看到汽车发动机排气口都有石棉垫片的

网友:
加垫排气管易松动,甚至飞丢排气管!后来我就不加垫了,漏点气无所谓,对加压的效果影响不大,就是漏油显得讨厌!OS的就没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