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版的9x是否可以用于固定翼飞机呢?

楼主(2007-04-09):
可以么?
区别在哪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哦,刚知道

楼主:
那么直升机版的里面也有固定翼的飞机资料吗?

网友A:
有,按住ent键开机,高级选单里有Type SeL这一项,进入后有Gild/ACRO/HELI三个选项,第一项是滑翔机,第二项是固定翼,第三项是直升机。
固定翼模式和直升机模式的功能略有不同。

网友:
9x 能跑车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按住ent键开机,高级选单里有Type SeL这一项,进入后有Gild/ACRO/HELI三个选项,第一项是滑翔机,第二项是固定翼,第三项是直升机。

固定翼模式和直升机模式的功能略有不同。

不影响固定翼飞机的飞行吧?

网友:
不影响。。。
另回复楼上的楼上。。。。车船是否需要特殊的功能不清楚。。。。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诸位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