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1配9650好还是3153好那个效果能好些

楼主(2007-04-09):
拜托了

网友:
没用过9650,但我用的是401+3153,效果很好。

网友:
我倒想问问3153是否比3154耐用

网友A:
我试过,,9650比3153好

网友:
如果都说9650比3153好,那就先记下,以后换,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9650比3153好

好在哪里? 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在哪里? 速度吗?

力量~~~~~~~~~~~

网友C:
同样的飞机,力量大,一定有好处。
除非尾巴一点阻力都没有,但这是不可能的。
飞机在飞行途中,阻力需要用力量克服,这个时候,力量大才能发挥出自己原有的速度。
这是我的总结,纯粹理论上的,因为。。。。。嘿嘿,我还没有用过3153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飞机,力量大,一定有好处。
除非尾巴一点阻力都没有,但这是不可能的。
飞机在飞行途中,阻力需要用力量克服,这个时候,力量大才能发挥出自己原有的速度。
这是我的总结,纯粹理论上的,因为。。。。 ...

你的那个0.07s的gws也够大力阿~~~

哈哈,不知你的se上用的什么配置~~~~

网友:
偶现在只能悬停和简单航线,用的3153,个人觉得锁得很好,因为不会翻,所以3D就不知道了,嘿嘿!

网友:
9650俺给换下来了,用上了hs56,还没飞。。。现在开始追求jj的轻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