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样的桨还能用吗?

楼主(2007-04-09):
昨天飞的很爽,胆子大了点,一时大意飞得靠近了墙角。
2片桨非常干脆的爆了~~~
我将所有的木屑都拣了回来,大家帮我看看如果用木胶粘起来,还能用吗?偶是个穷鬼,口袋没米啊

第一次发帖,不会上图。照片在网易相册里
能看到吗?

网友:
看不见图啊。。。。。。

一般来说裂了的,短的都不能用,别图省那点钱把JJ搞出大问题来,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A:
 省这个钱,可能省不了医药费哟!多大的力呀!直机第一重要的大浆、第二重要的是大浆、然后才是其它。

楼主:
我用的网易相册,看不到图吗?我这儿能看到唉,奇怪!我等我把图传到51mx里来

网友:
不行的,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这个钱,可能省不了医药费哟!多大的力呀!直机第一重要的大浆、第二重要的是大浆、然后才是其它。

我看是:直机第一重要的大浆、第二重要的是大浆、然后还是大浆。最后才是其它。。。。。

网友:
自己削一副都比粘的强

网友:
我断了有十个桨了还没有一个断了可以用的,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自己削一付,搜索一下,论坛里面有人自己用木条削的。成本好像是1块多。这是细活,费力,但省银子。

楼主:
ESKY的一付大桨要50块钱,是不是很贵?可否用其它的替代?我的螺丝孔到桨端距离大概25.5cm

网友B:
可以用36#的泡沫桨代替10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36#的泡沫桨代替10来块

真的吗?可以通用?泡沫结实吗?里面应该配了铅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可以通用?泡沫结实吗?里面应该配了铅条吧?

是的,可以用!有二根玻纤杆,很轻。

楼主:
我看了一下淘宝网上,都要四、五十块钱呢,没有你说的那么便宜啊

网友:
泡沫桨就别用了,碰一下草都会报废。现在玻纤的也不贵了,才三四十块一对。

如果新手可以用ABS桨,真的是炸不坏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再到淘宝上看一下玻纤和ABS,关键是怕不能用在esky008上

网友:
刚子,你在网上找一下260桨。有便宜的。泡沫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