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京商11手拉应该怎么拆?

楼主(2007-04-09):
借用下人家的图片...我的这个手拉外壳没有什么螺丝,难道用撬的么...不会吧...
ps:之所以拆,是因为买的二手,手拉的时候有丝丝的声音,像是有部位气密不好,已排除
火头
处,外表也看不到冒泡的地方,只好...
各位大侠前辈,出手相救吧!!!不胜感激!!!

网友A:
热火头旁边有5颗内六角螺丝啊!拧下来缸头就拆开拉

网友A:
手拉绳旁边有一颗螺丝,拧开就好了啊!多试史自己就知道了!

楼主:
首先感谢...不过我这个还真就没有螺丝...
不过已经找到"撬"门了~果然是用撬的---仔细看过之后发现启动器边上有两处明显的可以用于撬动的凹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刚才主要是拆不开手拉部分~~~现在搞定了,开心地傻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