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后推桨的推力线问题

楼主(2007-04-10):
  高手们不要笑,小弟有一个低级问题:
  后推桨应该是左推(桨在中轴线的右侧向左推)还是右推(桨在中轴线的左侧向右推)?有翼龙的哥哥们帮忙看一下翼龙,是怎么样的?
  另外大概几度为好?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其实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看上去差不多了 就可以了

网友:
原则是:推力线通过飞机的重心

网友:
不用吧, 用方向舵或者副翼的微调修正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们不要笑,小弟有一个低级问题:
  后推桨应该是左推(桨在中轴线的右侧向左推)还是右推(桨在中轴线的左侧向右推)?有翼龙的哥哥们帮忙看一下翼龙,是怎么样的?
  另外大概几度为好?
  谢 ...

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5743&extra=page%3D1

楼主:
还是不知是左推还是右推,顶上来再问。

楼主:
大家都说这个坛子好,人才济济,所以才来这里问的。

网友:
2-3 度吧. 我的原则是宁小勿大.

2-3 度大约是 arctan(0.05) - arctan(0.08)

其实动力小的时候不需要右推的, 我是因为倒飞时需要全油门, 所以, 才做了2-3度的右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