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6#重心靠前

楼主(2007-04-10):
各位,我的36#重心靠前,怎么放
电池
都不行,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不会吧,一般JJ都是重心靠后啊,楼上的在机尾加个配重吧,加了重量悬停也稳

网友B:
拿皮精再绑点东西加重

网友C:
把尾舵机移到尾部是个好办法,这样既不会因为尾拉杆太长容易变形又解决了配重。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