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请进,我的电调又出问题了!!

楼主(2007-04-10):
我的好盈25AS1.1电调又出问题了。上次返修过一次,你说是管子坏了两个。现在又出现飞机飞起来后电调会一下一下的停,时间很短,总体上感到飞机一抖一抖的,没法飞了。电调温度从来没有高过,最多就是用手摸感到温温的。电机是西尔的,机机是688NO1。请问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管子又坏了?
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插头接触不好呐 !!

网友A:
是不是西尔电机的问题?我的460FX就是这样,所以我换了别的电机,没这个问题了。另外,25A是不是太小了?建议35A。

网友:
进角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西尔电机的问题?我的460FX就是这样,所以我换了别的电机,没这个问题了。另外,25A是不是太小了?建议35A。

请问改用了什么电机?25A的我还加了散热片,重新买一只35A的又要不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好盈25AS1.1电调又出问题了。上次返修过一次,你说是管子坏了两个。现在又出现飞机飞起来后电调会一下一下的停,时间很短,总体上感到飞机一抖一抖的,没法飞了。电调温度从来没有高过,最多就是用手摸感到 ...

请先检查进角是否合适。

另外对于450级别的直升机,用25A的电调确实小了一些。如果做大动作,25A的电调是不适合的。特别是现在直升机使用大量的金属件,重量增加了,所以整体负载更大。对于这个级别的直升机,我们建议使用30A或者40A的电调。

楼主:
进角应该没有问题,我一直都是这样飞的。就近两天出来的问题。而且我只作些小的行线飞行,动作不大,电流应该耐得了吧。

楼主:
今天又试了试,离地就开始抖动,十公分后无动力,落地后全部失控。再新上电后无正常信号警示 。我把接控的三线头紧了紧还是一样  。我想问题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三线有问题,一个是BEC稳压有问题。前一个我自己可以修,后一个好盈可否给个检修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公分后无动力,落地后全部失控。再新上电后无正常信号警示 。 ...

动力是突然消失吗? 请检查现在BEC有无输出:将电调三色排线插入接收机,看看舵机能否正常工作即可知道BEC是否有输出。

根据现象描述,看起来象是BEC过热后进入保护。但是正常航线飞行时舵机动作量并不大,应该不会导致bec过热的。所以请您检查一下各个舵机是否正常,舵机传动机构是否存在阻滞现象,如果舵机系统全部正常,最好能直接检测BEC向接收机输出的电流是否正常,以便排除接收机故障导致的电流过大。另外请检查三色排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如果确实是电调内部BEC故障,通常要更换稳压芯片。

楼主:
好了,是电调到BEC的三色线有两根断了,谢谢好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