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充电器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07-04-10):
我刚在论坛里收了个3E充电器,结果发现个问题,经常出现充着充着所有指示灯都灭了,但是重新启动后接着能在充也不是因为充满了才灭的,况且充满了红灯转绿灯表示完成,也不是灭灯呀,灭了灯后摸充电器好象根本没有工作一点也不热,但是风扇却还在转,就是灯都是灭的,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呀经常发生真恼怒。请大家帮助!

网友:
开关电源,供电是否,有问题,包括电压和电流............

网友:
基本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不够用电流不够。

网友:
我用这个充电器充完后用万用表量怎么老是4.15左右,不是应该在4.2么?电池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

楼主:
谢谢大家,如果只是电源的问题,那应该只发生在家里,而我在外场直接连在车上电烟器上进行外场充的时候也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3E smart-plus      这个牌子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好像以前有人问过,你看看这个吧,也许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smart%2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smart%2B
3E 的人去那里了
我的smart plus很热,眼看就夏天了,可怎么办呀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问题,后来,把3E退掉了。
刚刚用了不到2个月就出了问题的,哎,质量不过关啊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看样子我也是苦命的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如果只是电源的问题,那应该只发生在家里,而我在外场直接连在车上电烟器上进行外场充的时候也出现这个现象。

我和你的状况差不多,在汽车点烟器,接口出现过这问题(原因没搞明白),还有在外场用电评冲电时,电压不够的情况下出现过类似问题...........,
其实时间则没有问题.........................

楼主:
遇到过的问题,感觉是BUG,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0109&highlight=3E%B3%E4%B5%E7%C6%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