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牌点焊机

楼主(2007-04-10):
1000W 5V 的变压器

楼主:
DIY牌点焊机-2

楼主:
目前还没有自动控制部分,只好用手动开关排插,用木工夹夹住木板,焊接时间大概0.2-0.5秒。次极是2根3*12(72平方左右)的编铜条绕的,连接电缆是75平方的各半米长,焊接头用直径10MM的紫铜(铍铬铜头太贵1对要70元),头车成45度

楼主:
焊接效果还可以,用钳子很难把焊点出分开,焊螺丝头的时候,头竟然炸开了 ,火花四溅,吓我一跳

网友A:
晕。太大了吧电流。

网友B:
好巨大的变压器,看起来功率快赶上工业上用的了

楼主:
1.5MM的不锈钢或者扁铁可以焊的非常牢固,但是焊0.5MM的铜片或者铝片都焊不了,试过大小压力,连融化的痕迹都没有,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是不是焊头不大行,

网友C:
是不是材料的电阻率有关。

网友D:
 焊接效果如何?

楼主:
DIY牌点焊机-3新的图片不知道怎么加到上个主题
不好意思,新的图片不知道怎么加到上个主题,

楼主:
DIY牌点焊机-4新的图片不知道怎么加到上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