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升级求助!!

楼主(2007-04-10):
升级我的36# 遇到问题,求助各位老师. 配件:450TH, 好盈守护神40A, 6EXHP(接收机:R146 iP)
问题1 : 电调的三根线和
电机
的三根线怎么连?? 2 :接收机上的六根线(1 2 3 4 5 6/B)那根接电调??
舵机
的连接顺序是什么??
(说明书上那个接收机好像是8通道的,看不明白!!!)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电调三根线连上就行,如果反转将其中两根对换一下就可以了。接收机上的线按说明书上的连接方式接上舵机、电调和陀螺仪就可以了。如果看不明白E文可以在网上下一个中文说明。

楼主:
中文说明书我下了,但是说明书第5页那个图用的是FP-R127DF的接收机,是8 通道的,而且也没说电调接在那里!!

网友A:
只用前6个,电调接在3通上,我用华科尔006陀螺仪只用了12346通道。